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关于6SE70交流变频器引起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6-08-13):
有两台6SE70的交流变频器放在柜内,但只要一给变频器使能那么装在隔壁柜内的S7-400PLC就会报故障,整个网络终断。一开始以为是共用一个电源引起的,后来从另一台变压器引一个电源过来来是如此。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变频器产生的干扰用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不能挪挪柜子吗?

楼主:
不能挪,三面柜子是连体的。

网友B:
确认接地系统

网友C:
你好,最好使用带铠装的动力电缆,并且铠装层也要接地,同时把变频器安装在PLC 的侧面,各方面的布线按照DCS的要求来做。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就是接地问题处理好后就OK了。

网友D(2008-06-20):
接地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呀,不能把保护接地和工作接地搞乱了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就是接地问题处理好后就OK了。
很好的现场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