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机械密封?

楼主(2006-08-13):
什么是机械密封?其原理是什么?结构是什么?和传统的盘根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机械密封是:有动静密封环及付件组成的装置.
原理是:靠动静密封环的接触平面来达到不卸漏的效果.
结构是:动环固定在泵体上,静环固定在机轴上,由弹黄压封.
区别是:维修量小,造价高.

网友B(2006-11-22):
有这样的需要找我。gao_chenghua@yahoo.com.cn

网友C(2009-03-05):
机械密封是:有动静密封环及付件组成的装置.
原理是:靠动静密封环的接触平面来达到不卸漏的效果.
结构是:动环固定在泵体上,静环固定在机轴上,由弹黄压封.请楼上 看一下此行的动静环是不对的。谢谢!
区别是:维修量小,造价高.

网友D:
一楼的网友讲得很好,机械我不在行!

网友E:
不知机械密封主要用于什么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