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是否为三相电压不平衡?

楼主(2006-08-13):
现测量电压三相分别为:229V 107A;208V 128A;219V 110A。是否为三相电压不平衡?如果是,那么怎样计算不平衡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否跟变压器有关?

楼主:
补充一下:测量的数据是从配电柜测得,其主要用电负载是日光灯及空调。

网友A:
还是平衡的,公式忘了!

楼主:
A B两相电压差达21V呀,怎么会是平衡?

楼主:
没有人给出详细点的回答,谢谢。

网友B:
由于负载不平衡,导致三相电压不平衡。可以不用管它。估计变压器容量小了些。

楼主:
到底如何计算三相不平衡度呢?

网友C:
额定电压-现场测量值/额定电压x100=误差率
220-208/220x100=5.45
电压误差率超过5-10%就算不平衡。

网友D:
负载不平衡,导致三相电压不平衡.
用电负载是日光灯及空调,应该用三相四线制,空调还需接地线。这样每相应都为220V了。

网友E:
三相四线制一般是不平衡的吧!

楼主:
空调是5P三相的,接地线就能使每相都为220V?不明白,请赐教。

网友D:
接地与接零是两回事。零线:N 接地线:PE。
每根相线与零线之间就是220V。相线之间是380V。

网友F:
算是三相电不平衡,是某一相负荷较大,加上零线阻抗较大,使零点发生了偏移,如果去测线电压,电压值基本一样。
解决办法:1)采取重复接地
2)加粗零线截面积。

楼主:
现场测得的线电压确实基本一致,均为390V。

网友G:
重新平衡负荷

楼主:
谁能告诉三相电流和三相电压不平衡度的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