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各位师傅一个问题

楼主(2006-08-13):
单位定做一套机械传动系统,原来合同里写的是使用美国的Parker公司的步进电机,现在制作方建议使用日本安川公司的SGMAH-04AAA41/SGDM-04ADA、SGMAH-08AAA41/SGDM-08ADA伺服电机/驱动器。
而且为了防止飞车现象,将伺服电机的负反馈去掉,请问各位师傅,这样的改变对精度是否有影响,是否要更改??谢谢

网友A:
对精度是有影响

网友B:
为什么改?搞清楚改的原因和目的,就知道了.让制造方解释清楚.

网友C:
这样的改变对精度是否有影响,是否要更改??
对定位精度没有影响,但是会导致定位时间加长。

网友D:
支持楼上的说法。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制造方改的目的是因为伺服功率大,体积小,运动噪声小的优点。
我还想问各位师傅,这两种电机那种好?价格方面?性能上除了精度还有其他变化?谢谢

网友C:
关于步进与交流伺服的对比,精华区检索一下吧。好不好,看你的应用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