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起动慢的原因?

楼主(2006-08-13):
请指教一下,我用的是单相电机,为什么在启动时会有几秒钟是比较慢的,开过之后就会正常了,但等电机冷了之后重开,又会有同样的现像
请问这样是什么原因,有没有方法解决?

网友A:
检查电容。电源线

网友B:
可能电容有问题

网友C:
同意移相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D:
电容,轴承或者是轴套,问题,再就是线圈有短路

网友E:
轴承有问题

网友F:
电容可能有问题!

网友G:
移相电容容量变小,而引起的.

网友H:
电容有问题或起动负载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