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电机星形三角形的互换

楼主(2006-08-14):
电机星形三角形的互换和它们之间的变化,电压,电流,电阻的变化!怎么接线!

网友A:
星型连接时相电压是线电压的1.732(根号3)倍,三角形连接时线电压等于相电压。电流、电阻,我得查资料!
接线方法:用万用表测出同名端后(A\B\C X\Y\Z)
星型连接时 : A B C
X---Y---Z
三角形连接时: A B C
\ \ \
Y Z X

网友B:
加深记忆!

网友C:
三角形形接法每相承受380V星形接法每相承受220V

网友D:
用 星型连接时 : A B C
X---Y---Z
三角形连接时: A B C
\ \ \
Y Z X
不只关用U.V.W就和好了
星型连接时 : W1 U1 V1
W2---U2---V2
三角形连接时: W1 U1 V1
\ \ \
U2 V2 W2
这样好看点了,你们说是不

网友E:
互换的问题 W1 U1 V1
U2 V2 W2
六根线都接出去 接Y/△启动器的线路

楼主:
它们之间互换吗?
星型启动,三角形运转.是怎么接的?

网友F:
我们的产品有星三角启动或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功能,并带有多种保护功能,可有效保护电机,如有兴趣可到以下网址下载详细资料。
http://www.zzzht.net/download/电机降压启动控制器说明书.pdf

楼主:
网址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