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开关为什麽打闪时跳闸?

楼主(2006-08-14):
   我们几家共用一个带漏电保护功能的总开关,电源经此漏电开关然后分配到各家。问题是每次闪电发生离我们这比较近时,打闪的同时这个漏电开关就跳闸,但是再大的雨即使没有闪电也不会跳闸。
    这是否说明漏电保护开关有质量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家的漏电开关没有问题,而且非常灵敏,附近打闪时电流瞬间值很高,经地线或空气传播,造成开关跳闸,很正常,在我厂,每月还要试跳一次呢!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呢?

网友B:
这能叫优点?

网友C:
这是很正常的事,这是瞬间过压所造成的!!!
说明漏电保护功能的总开关正常.

网友D:
这是个好事啊。保护很灵敏的嘛。不要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