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电机的选者

楼主(2006-08-14):
各位高手,请问一下
315KW的电机用低压的好还是用高压的好,为什么?

网友A:
如果需要开停频繁或是需要调速,建议采用低压..
如果不需要系定速运行,就采用10KV高压电机

楼主:
谢谢老焉
那采用低压和采用高压各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A:
对于变速运行场合,由于低压变频器具有良好的性价比,采用低压变频器+低压电动机具有很好的技术经济性;反之如采用高压变频调速系统,则整个系统造价起码是同容量低压系统的3倍以上(315KW高压变频器+高压电机的造价按现行价格估算应在100万以上),,而且高压变频系统的运行可靠性要低得多..
定速运行工况则另当别论:高压电机系统整体运行效率和功率因素要比同容量的低压电机系统高一点,运行费用相对要低一点;高压电机及其控制保护系统目前也比较过关,特别对长期连续运行工况是有利的..

楼主:
谢谢老焉同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