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盘烧毁

楼主(2006-08-14):
给客户做了若干设备,发现该设备上震动盘很容易烧掉,有哪位大哥了解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导线直径不够!

楼主:
如果是导线直径不够的话那应该是导线烧掉吧,怎么振动盘会烧掉呢?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额定电压低于实际电压,或是功率问题,你用表测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