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编程,大家用哪个版本最多?

楼主(2006-08-14):
请教一下:在工控行业,VB编程,大家用哪个版本最多?小弟我是新手,还请大家多带一下,谢谢!!!

网友A:
VB6

你们这样混能成功吗?

网友:
汗一个..还有人用5.0吗?当然6.0
6.0为现在而且以后的最新版本,微软已经放弃对VB的开发了

网友B:
好像现在用.net的人也有吧?
呵呵,不过我一直用的6.0

网友C:
我也是用VB6.0。曾经想升级用.net。但是觉得.NET大而且需要将原来的很多编程习惯该过来,同VB6变化很大。于是决定直接学习VC,现在正在将以前用VB做的项目用VC实现。

网友A:
今后都是NET的架构,不学.NET怎么可能呢

网友D(2006-09-30):
我学习了一段时间的 VB 感觉没有什么意思
就学习 vc 了

网友E:
一直就是6.0呀。主要是先入为主!!比较顺手!!

网友F(2006-12-27):
学VB。NET还不如学C#

网友G:
基本还是6.0

网友H(2007-02-02):
听说VB写的程序只能在WIN98里运行,是吗?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学然后知不足在 2007-2-2 14:47:00 发表的内容:
  听说VB写的程序只能在WIN98里运行,是吗?
--------------------------------------------------------------------------------------------
听谁说的?太夸张了吧,NT/2000/xp/2003都没问题

网友I:
勿在浮沙筑高台
class enginer{
      public:char* name;
              int  level;
             }
class enginer GOOD(“name”,0);
勿在浮沙筑高台;

网友J(2007-03-11):
本人自己编写了一个 VB和ABB ACS510或ACS550的的监控测试软件,该软件不需要任何的变频器通讯模块(包括NMBA,RMBA)。经测试能完成参数组的数据修改,和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和给定量大小的调整。免费赠送打包软件,如需要原代码者需付人民币100元(包括VB和DLL的全部原代码)。联系邮箱:fangtekeji@163.com

网友K(2020-05-27):
引用 网友H:
听说VB写的程序只能在WIN98里运行,是吗?

winXP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