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 S7-200和HMI人机界面

楼主(2006-08-14):
一个S7-200CPU可以连接几个人机界面啊。我遇到一个工程,用了一套CPU226系统,但是业主要求,在两个分开来的地方都能进行控制操作,可不可以用2个HMI跟一套CPU进行通讯控制啊。

网友A:
可以,把屏设成不同的地址

网友B:
S7-200的一个口就可以连接2个西门子的TP HMI了。226有2个口,够用了。
我的MSN:zyj6333@hotmail.com

网友C:
完全可以一机多屏,在很多系统中都有这样的应用.而且不需要占两个通讯口,走总线方式,用一个通讯口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楼主:
各位的意思是不是就是用S7-200 上集成的编程口,用PPI 通讯联网方式组成PPI 通讯网络啊。

网友D:
可以啊,用PROFIBUS-DP把它们连起来组成网

网友E:
PROFIBUS-DP可以吗?

网友F:
用485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G:
没有这样使用过西门子的触摸屏,不太了解,谁有好的方案可以给我一份资料。mail:xhlq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