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机传动系统现场总线选择

楼主(2006-08-14):
 面对如此多的通讯控制产品,纸机传动系统该如何选择控制方式呢?纸机传动控制系统的系统配置与纸机装备的情况和变频器、plc选择有关
 1。纸机装备情况:根据纸机参数速度、幅宽、传动点数、生产品种等确定纸机对传动的要求。一般小型纸机车速在200米以内、传动点数在16个以内,纸机对传动的要求较低,可以选择低速率的通讯控制。传动控制上可以选择用rs485通讯控制,如modbus,uss等。对于大型高速纸机对传动要求较高,一般选用高速率的通讯控制方式,如profibus,devicenet,controlnet,canopen以及工业以太网等。
 2。产品选择:通讯控制与产品有关,在变频选择上要考虑其支持的通讯控制方式。然后选择其plc、变频器的通讯接口。
 3。价格:在选择时应充分考虑到价格因素,不同的总现控制方式在价格上有很大的差异。

网友A:
最近我想用西门子300,变频器用ABB ACS800,用profibus-dp通讯,
npba-01适配器,以前我没做过,希望有好心人指点

楼主:
npba-01是abb acs600用的,acs800 用rpba-01

楼主:
dcs500 做profibus,现还用npba-01模块

网友B(2014-01-30):
造纸机传动系统、后加工系统维护技术交流群103814467欢迎各位加入,互通有无,共同提高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