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过压保护问题

楼主(2006-08-14):
请教:我处从同一变压器分4路,其中3路用于生产,而有1路用于办公用电通到办公楼,上次出现过一次故障。不知道是不是叫“零位漂移”,其中两相的电压达300V左右 而另外一相的电压仅有0-90V,这样造成办公电脑、空调等电器大量损坏,请问是否有这种能起保护功能的装置,哪种更好用些。谢谢!!

网友A:
你的变压器输出是分别接地吗?各输出是否都有保险?变压器是否中性接地?你可自己对照查找问题。

楼主:
地线是共用的,没有独立分开哦.

网友B:
零线断了

网友C:
我也想知道,顶一下!

楼主:
现已正常,老板担心还会出现一次的话那就更麻烦了,所以想了解下有哪种装置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起到保护作用的。谢谢!

网友D:
零线断了,或接触不好
我经历过几回.

楼主:
我这边的零线是跟生产用电的零是共用的,这是否有影响,有没关系。谢!!

网友E:
建议从变压器处单独拉零线到办公楼,确保此线不要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