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发热

楼主(2006-08-14):
我的快走丝卷筒马达是三相380伏的马达。因为工作要这个马达频繁正反转.
我测量了工作是的电流三相一直是稳定一样的,电压也是一样的。机器停下来我测量了马达的三相电阻也是一样的;而且用手还是可以旋转的动.感觉空负载很低.但为什么我的电机运行了半个小时后感觉发热的厉害。用了两个多月就烧坏了。

请问那个高手能否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频繁到什么程度?

楼主:
10秒一个正转.10秒一个反转.

楼主:
浪里看花.上次你提出来的是铝去除毛刺的问题搞好了吗?我这里也有一个难处理的问题.是钢产品要去毛刺.我试过用钢刷是不行的。能否留个邮件还是电话联系.
我的MSN:xiao00sy@hotmail.com
邮件:xiao00sy@163.com
TEL:0574-63411542

网友B:
如果用变频器拖动就不会,我们的自动边缘追踪器就没有发生过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