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普通异步电机能代替伺服电机吗?

楼主(2006-08-14):
只知道伺服电机能在运动过程中实时变速控制。
那请教各位前辈:在电机运转速度的控制精度与响应时间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能代替伺服进行实时变速控制吗?如果可以一般如何实现?

网友A:
可以用变频器实现。

网友B:
完全可以。如果采用时光科技公司的伺服控制器,就可以配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实现伺服功能。请给我发邮件:yanglin0143@sina.com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大青草在 2006-8-22 13:47:00 发表的内容:
完全可以。如果采用时光科技公司的伺服控制器,就可以配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实现伺服功能。请给我发邮件:ya…
--------------------------------------------------------------------------------------------guoliang_s@163.com
我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