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比较好的转速表?

楼主(2006-08-14):
我打算用一变频器控制电机,想在变频器输出加一转速表显示实际转速,变频器输出控制转速表信号为DC0-10V,负荷电流1ma。大伙有什么好的建议就说说吧。谢谢!!!

楼主:
进口的会不会太贵了,我打算用国产的。

网友A:
我们公司就生产转速表,性价比好.在苏州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若需要详细资料请致电0512-61708706 或 (0)13914037100
Email:chengdapengmail@yahoo.com.cn

网友B:
实际上装的是一个普通的电压表
  可以用指针式
也可以用数显式

100元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