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 回原点指令

楼主(2006-08-14):
学习FX2N 回原点指令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比如不管在什么位置,只要执行回原点指令他就可以回原来的地方么?如果在运行的时候突然断电,它还能准确地回原点么?它是带有断电保护的么?它是如何确定它和原点的距离的?如果驱动有失步现象,它回原点定位还准吗?

网友A:
启动回原点程序后,它会输出脉冲控制伺伏电机回到原点传感器后,自动把频率降为你设定得频率,然后当传感器检测不到时,伺伏停转,当然回原点指令也需要指定伺伏运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