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按钮和指示灯颜色选用?

楼主(2006-08-14):
大家都知道按钮和指示灯颜色有红色、绿色、黄色、蓝色和白色几种,红色一般用停止(比如急停)绿色开始或者启动用,那么其他怎么用的呢?呵呵

网友A:
黄色也可以用启动过程显示吧?

网友B:
红色指示灯:运行
绿色指示灯:停止
按钮的相反,别的灯不清楚!

楼主:
找到了一份资料有关按钮和指示灯颜色选用,已经在自助资料库里。

网友C:
红色:停止
绿色:运行
黄色:报警
白色:电源指示
兰色:国内用的不多,国外的设备也是用做电源指示

网友D(2006-09-13):
平时乱用一通,这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