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K120s同ABB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6-08-14):
现在要用LG MasterK120S同ABB的变频器ACS550通讯,控制最简单的运行,也就是启动停止和设置频率。怎么做,有做过的朋友或是有相关经验的朋友可以指导下吗?谢谢。

网友A:
一句半句说不清楚,wdo_1000@126.com

楼主:
to:通讯网
现在就是要搞没有标准的通讯,通过485传输相应的控制字和状态字信息,达到控制第三方厂家的产品。目前的总线标准太多,还没怎么接触过,485的原理还相对熟悉些,但没有做过类似的工程,不知道如何下手。
在我的概念中就是plc作为master传输相应的侦给slave,比如说变频器,然后slave的状态也相应的通过侦的信息传回master,但这个过程具体怎么实现还没有概念,所以需要有个实例。对于三菱的plc在下不熟啊,不过你有类似的例子吗?方便的话传我看看,我到时去翻手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