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中内嵌得vb语言,怎么样给标签赋值???

楼主(2006-08-14):
小弟近来用RSview做个画面,想用其内嵌得vb给标签(内部/外部)赋值,但是怎么写都赋不进去,估计是格式不对,还请各位大哥给个例子,多谢了?内部标签例如:abc

网友A:
你可以在VBA中的帮助里面找到例子.在VBA的IDE中,按F1帮助就可以出来相应的帮助文件.

网友A:
下面是VBA自带的例子(对Tag进行写操作),你可以参考一下:

Dim WithEvents oGroup As TagGroup

Sub SetUpTagGroup()

    On Error Resume Next

    Err.Clear

    If oGroup Is Nothing Then

        Set oGroup = Application.CreateTagGroup(Me.AreaName, 500)

        If Err.Number Then

           LogDiagnosticsMessage "Error creating TagGroup. Error: " _

                                 & Err.Description, ftDiagSeverityError

           Exit Sub

        End If

        oGroup.Add "System\Second"

        oGroup.Add "System\Minute"

        oGroup.Active = True

    End If

End Sub

Sub SetTagValue()

    On Error Resume Next

    Dim oTag As Tag

    If Not oGroup Is Nothing Then

        Set oTag = oGroup.Item("System\Second")

        Err.Clear

        oTag.Value = 10

        ' Test the Error number for the result.

        Select Case Err.Number

            Case 0:

                ' Writ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log a message

                LogDiagnosticsMessage "Write to tag " & oTag.Name & " was successful."

            Case tagErrorReadOnlyAccess:

                MsgBox "Unable to write tag value. Client is read-only."

            Case tagErrorWriteValue:

                If oTag.LastErrorNumber = tagErrorInvalidSecurity Then

                   MsgBox "Unable to write tag value. The current user does not have security rights."

                Else

                   MsgBox "Error writing tag value. Error: " & _

                           oTag.LastErrorString

                End If

             Case tagErrorOperationFailed:

                MsgBox "Failed to write to tag. Error: " & Err.Description

        End Select

    End If

End 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