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后再次上电进不了系统设置画面

楼主(2006-08-14):
断电后再次上电进不了系统设置画面,一直停留在BIOS检测画面。画面检测结果中有一个是Source code Checksum(3456k )bytes : none
其它全都是通过检测的。请问高手们上面的一串英文是什么参数。我的屏不会因此而坏掉吧。

网友A:
源代码效验错误,重新把源程序灌进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