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这段STEP7的作用?
我?

楼主(2006-08-14):
 L     DB90.DBW   44
      L     14
      *I
      L     42
      +I
      T     #DW_nr
      SLW   3
      T     #DW_ptr
      OPN   DB    29
      L     DBW [#DW_ptr]
      L     DB90.DBW   46
      -I
      L     0
      <=I
      JC    M002
      TAK
M002: T     #rem_sp

M004: L     #DW_nr
      L     14
      +I
      T     #DW_nr
      L     168
      >I
      JC    M003
      L     DB29.DBW   16
      L     3
      <I
      JC    M005
      L     #DW_nr
      L     42
      -I
      L     14
      /I
      L     DB29.DBW   16
      >=I
      JC    M003
M005: L     #DW_nr
      SLW   3
      T     #DW_ptr
      OPN   DB    29
      L     DBW [#DW_ptr]
      L     #rem_sp
      +I
      T     #rem_sp
      JU    M004

M003: L     #rem_sp
      L     24
      *I
      L     DB111.DBW   12
      -I
      T     #rem_sp

网友A:
由于没有这段程序更多的有关工艺方面的说明,这段程序的作用只是简单的根据控制量所处的值域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控制方式而已。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