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PID控制?

楼主(2006-08-14):
    如何实现PID控制

    在一些系统中,需要进行PID控制,如一些板卡采集系统,甚至在一些DCS和PLC的系统中有时要扩充系统的PID控制回路,而由于系统硬件和回路的限制需要在计算机上增加PID控制回路。在紫金桥系统中,实时数据库提供了PID控制点可以满足PID控制的需要。

    进入到实时数据库组态,新建点时选择PID控制点。紫金桥提供的PID控制可以提供理想微分、微分先行、实际微分等多种控制方式。

    进行PID控制时,可以把PID的PV连接在实际的测量值上,OP连接在PID实际的输出值上。这样,在实时数据库运行时,就可以自动对其进行PID控制。

    PID参数的调整:

    在PID参数进行整定时如果能够有理论的方法确定PID参数当然是最理想的方法,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更多的是通过凑试法来确定PID的参数。

    增大比例系数P一般将加快系统的响应,在有静差的情况下有利于减小静差,但是过大的比例系数会使系统有比较大的超调,并产生振荡,使稳定性变坏。

    增大积分时间I有利于减小超调,减小振荡,使系统的稳定性增加,但是系统静差消除时间变长。

    增大微分时间D有利于加快系统的响应速度,使系统超调量减小,稳定性增加,但系统对扰动的抑制能力减弱。

    在凑试时,可参考以上参数对系统控制过程的影响趋势,对参数调整实行先比例、后积分,再微分的整定步骤。

    首先整定比例部分。将比例参数由小变大,并观察相应的系统响应,直至得到反应快、超调小的响应曲线。如果系统没有静差或静差已经小到允许范围内,并且对响应曲线已经满意,则只需要比例调节器即可。

    如果在比例调节的基础上系统的静差不能满足设计要求,则必须加入积分环节。在整定时先将积分时间设定到一个比较大的值,然后将已经调节好的比例系数略为缩小(一般缩小为原值的0.8),然后减小积分时间,使得系统在保持良好动态性能的情况下,静差得到消除。在此过程中,可根据系统的响应曲线的好坏反复改变比例系数和积分时间,以期得到满意的控制过程和整定参数。

    如果在上述调整过程中对系统的动态过程反复调整还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则可以加入微分环节。首先把微分时间D设置为0,在上述基础上逐渐增加微分时间,同时相应的改变比例系数和积分时间,逐步凑试,直至得到满意的调节效果。

    PID控制回路的运行:

    在PID控制回路投入运行时,首先可以把它设置在手动状态下,这时设定值会自动跟踪测量值,当系统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后,再把它切换到自动状态下,这样可以避免系统频繁动作而导致系统不稳定。

    复杂回路的控制:

    前馈控制系统:

    通常的反馈控制系统中,对干扰造成一定后果,才能反馈过来产生抑制干扰的控制作用,因而产生滞后控制的不良后果。为了克服这种滞后的不良控制,用计算机接受干扰信号后,在还没有产生后果之前插入一个前馈控制作用,使其刚好在干扰点上完全抵消干扰对控制变量的影响,因而又得名为扰动补偿控制。

    在紫金桥的控制系统中,可以把前馈控制计算的结果作为PID控制的输出补偿量OCV,并采用加补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前馈控制系统了。

     纯延迟补偿控制:

    在实际的控制过程中,由于执行机构和测量装置的延迟,系统有可能是一个纯滞后过程,如对于温度的控制其延迟时间可能多达10多分钟。这种滞后性质常引起被控对象产生超调或振荡,造成系统不容易达到稳定过程。因此,可以在控制过程中并联一个补偿环节,用来补偿被控制对象中的滞后部分,这样可以使系统快速达到稳定过程。

    纯滞后控制系统是把滞后补偿的结果作为PID控制器的输入补偿量ICV,并作为输入补偿的减补偿。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纯滞后的SMITH预测控制回路。

 文章来源:http://www.realinfo.com.cn/tec/pid.htm

网友A:
对我们有些帮助。
我做过空调、传动方面的PID控制。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PID控制在很多领域都有应用.

网友B:
我做的是精密量测的运动控制
需要高定位时间
但是现在有一种情况
就是在PID参数调试过程中总是正向或者负向其中的一个方向定位时间短
另外一个方向总是数字左右摆动
然后慢慢回到目标值
不知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样一组参数
两次的图形完全不同
是什么原因

望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C:
就是在PID参数调试过程中总是正向或者负向其中的一个方向定位时间短
另外一个方向总是数字左右摆动
是Z向运动吗?零飘仔细调过没有?

当PID偏软的时候,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就会比较大。

网友B:
首先谢谢斑竹!

我刚刚入门
有些方面不是很熟悉
零飘是先自动调节
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在手动微调
我是用PMAC卡控制

机构性能可能会有一顶原因
机构刚性上不去是不是占很大因素
还有
机构组装对控制系统的调试有多大的影响?

楼主: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一起努力~呵呵

网友D(2006-09-13):
大滞后问题用PID实现是有点难度,参数整定要很好的技术+很长的时间。如果有兴趣的话请了解下我们公司的无模型控制技术,可以处理大滞后、非线性、时变和强耦合等控制问题。http://cybosoft.com.cn/technologies/antidelaymfa.html

楼主:
每个东西都有每个东西的特点,应用不同,方便程度不同

网友E(2006-10-23):
谢谢楼主的资料。不过这好象加个流程图讲起来效果会更好

楼主:
好不容易加拉一个图啊..哈哈~

先小小满足一下 邢彤 的建议.

网友F:
不错.有个图确实好拉一些

楼主:
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G:
  我是pid的理论高手

楼主:
高手好,一起探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