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式液位变送器的典型应用

楼主(2006-08-14):
请问电容液位变送器的典型应用,以及和射频导纳的区别

网友A:
化工仪表维护QQ群欢迎你的加入!
群号:24462942

网友B:
我们公司网站上有这些仪表的介绍

方便的话到我们公司的网站上看看

0755-26718900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jiangyuan.com.cn

网友C:
电容式液位计在电力,化工,治金等很多物位测控场合都有应用.例如水系统,灰系统,油系统等等.
与射频导纳的区别是:
射频导纳是阀值的开关,当料位上升到当初标定时的电容阀值时即动作,反之则不动.现场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误动作或误不动作的情况,这是因为测控现场的温度漂移产生的.发出的是开关量信号.
而电容式液位计是连续测量.发出的是模拟量的信号.

网友D:
楼上有误:射频导纳有开关量和摸索拟量输出二种。
这里:http://www.fbtc.com.cn/Product.asp?BigClassName=现场仪表类(一次仪表)&SmallClassName=物位计系列
有射频导纳有开关量和摸索拟量输出二种产品的介绍
可以向各位提供一些有关射频导纳的信息。
这里有部分内容:
※ 工作原理

       射频导纳物位控制技术是一种从电容式物位控制技术发展起来的,防挂料、更可靠、更准确、适用性更广的物位控制技术,“射频导纳”中“导纳”的含义为电学中阻抗的倒数,它由阻性成分、容性成分、感性成分综合而成,而“射频”即高频,所以射频导纳技术可以理解为用高频测量导纳。高频正弦振荡器输出一个稳定的测量信号源,利用电桥原理,以精确测量安装在待测容器中的传感器上的导纳,在直接作用模式下,仪表的输出随物位的升高而增加。

      射频导纳技术与传统电容技术的区别在于测量参量的多样性、驱动三端屏蔽技术和增加的两个重要的电路,这些是根据在实践中的宝贵经验改进而成的。上述技术不但解决了连接电缆屏蔽和温漂问题,也解决了垂直安装的传感器根部挂料问题。所增加的两个电路是高精度振荡器驱动器和交流鉴相采样器。

       对一个强导电性物料的容器,由于物料是导电的,接地点可以被认为在探头绝缘层的表面,对变送器探头来说仅表现为一个纯电容,随着容器排料,探杆上产生挂料,而挂料是具有阻抗的。这样以前的纯电容现在变成了由电容和电阻组成的复阻抗,从而引起两个问题。

       射频导纳技术由于引入了除电容以外的测量参量,尤其是电阻参量,使得仪表测量信号信噪比上升,大幅度地提高了仪表的分辨力、准确性和可靠性;测量参量的多样性也有力地拓展了仪表的可靠应用领域。

      第一个问题是物料本身对探头相当于一个电容,它不消耗变送器的能量,(纯电容不耗能),但挂料对探头等效电路中含有电阻,则挂料的阻抗会消耗能量,从而将振荡器电压拉下来,导致桥路输出改变,产生测量误差。我们在振荡器与电桥之间增加了一个驱动器,使消耗的能量得到补充,因而会稳定加在探头的振荡电压。

      第二个问题是对于导电物料,探头绝缘层表面的接地点覆盖了整个物料及挂料区,使有效测量电容扩展到挂料的顶端,这样便产生挂料误差,且导电性越强误差越大。但任何物料都不完全导电的。从电学角度来看,挂料层相当于一个电阻,传感元件被挂料覆盖的部分相当于一条由无数个无穷小的电容和电阻元件组成的传输线。根据数学理论,如果挂料足够长,则挂料的电容和电阻部分的阻抗和容抗数值相等,因此用交流鉴相采样器可以分别测量电容和电阻。测得的总电容相当于C物位+C挂料,再减去与C挂料相等的电阻R,就可以获得物位真实值,从而排除挂料的影响。即 C测量=C物位+C挂料 C物位=C测量-C挂料  =C测量-R

这些多参量的测量,是测量的基础,交流鉴相采样器是实现的手段。由于使用了上述三项技术,使得射频导纳技术在现场应用中展现出非凡的生命力。

更详细内容可参看上面提供的网页。

网友D:
※ 适用范围

液 体: 导电液体和绝缘液体(包括液化气)
浆 体: 导电浆体和绝缘浆体
颗 粒: 粮食、塑料片、煤等
界 面: 不同介电常数的两种液体界面
粉 末: 塑料粉末、水泥、飞灰等

网友C:
射频导纳怎么输出连续量呀?都是开关了,不解.

网友B:
射频导纳

有连续量输出的,比射频电容他更大的优势
四楼说的不错

网友E:
补:电容液位变送器与射频导纳的区别
射频导纳能测量界面(两层或三层界面),在炼油厂:油水界面,化工厂:磷水界面,焦化厂:煤焦油和氨水界面等测量;而电容液位变送器无法测量界面.

网友F:
 我要加入化工qq群,我的QQ号是395157897,不要拒绝我呀

网友G:
介绍比较详细,对于硫磺液位测量曾经使用过电容式和射频导纳都不好用

网友H:
抵制倭货说的真好,向你学习。
知识系统而且有经验。

楼主:
我已经申请加入QQ群了,我的QQ是53998811,请加我,谢谢了!

网友I(2006-12-11):
  长知识,有见地,待我仔细琢磨琢磨

网友J:
自动化仪表群 欢迎你加入qq群:32570672

网友K:
电容式液位变送器实际上也就是差压变送器如1151等,而射频导纳式一般需要将探头从上而下插入罐体

网友L(2007-01-26):
射频导纳完全可以取代电容.对于开关,射频导纳与电容的区别比较明显,电容探头是两极,导纳探头是三个电极,在测量极和地之间增加了一个屏蔽保护极.相应电路也是如此,增加的屏蔽保护极起抗挂料作用.所以从外观上就可以区别电容和导纳.对于开关来说,从探头到电路都有特殊设计,所以开关导纳比电容抗挂料会有很大提高.
对于连续量,导纳和电容的探头是一样的,所以从外观是区分不出来的.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电路,导纳增加了两块电路,振荡驱动和交流采样电路.导纳在电路上的改进来实现防挂料和稳定性的提高.

网友M:
楼上得回答得很准确 +10分

网友N:
没有过射频的,涨知识

网友O:
我用电容式物位计,老是出现接地的现象.设备是:高压分离器 介质:脂肪醇 甲醇 氢气的混合物主要的还是脂肪醇  温度:210度左右.电极:4.9米.

网友P(2007-04-23):
请问能用电容式液位计测量油田原油液面吗,

网友K:
收益大啊

网友Q(2008-04-10):
对:流满排子关于楼上有误:射频导纳有开关量和摸索拟量输出二种。
这里:http://www.fbtc.com.cn/Product.asp?BigClassName=现场仪表类(一次仪表)&SmallClassName=物位计系列
有射频导纳有开关量和摸索拟量输出二种产品的介绍
可以向各位提供一些有关射频导纳的信息。
这里有部分内容:
※ 工作原理

       射频导纳物位控制技术是一种从电容式物位控制技术发展起来的,防挂料、更可靠、更准确、适用性更广的物位控制技术,“射频导纳”中“导纳”的含义为电学中阻抗的倒数,它由阻性成分、容性成分、感性成分综合而成,而“射频”即高频,所以射频导纳技术可以理解为用高频测量导纳。高频正弦振荡器输出一个稳定的测量信号源,利用电桥原理,以精确测量安装在待测容器中的传感器上的导纳,在直接作用模式下,仪表的输出随物位的升高而增加。

      射频导纳技术与传统电容技术的区别在于测量参量的多样性、驱动三端屏蔽技术和增加的两个重要的电路,这些是根据在实践中的宝贵经验改进而成的。上述技术不但解决了连接电缆屏蔽和温漂问题,也解决了垂直安装的传感器根部挂料问题。所增加的两个电路是高精度振荡器驱动器和交流鉴相采样器。

       对一个强导电性物料的容器,由于物料是导电的,接地点可以被认为在探头绝缘层的表面,对变送器探头来说仅表现为一个纯电容,随着容器排料,探杆上产生挂料,而挂料是具有阻抗的。这样以前的纯电容现在变成了由电容和电阻组成的复阻抗,从而引起两个问题。

       射频导纳技术由于引入了除电容以外的测量参量,尤其是电阻参量,使得仪表测量信号信噪比上升,大幅度地提高了仪表的分辨力、准确性和可靠性;测量参量的多样性也有力地拓展了仪表的可靠应用领域。

      第一个问题是物料本身对探头相当于一个电容,它不消耗变送器的能量,(纯电容不耗能),但挂料对探头等效电路中含有电阻,则挂料的阻抗会消耗能量,从而将振荡器电压拉下来,导致桥路输出改变,产生测量误差。我们在振荡器与电桥之间增加了一个驱动器,使消耗的能量得到补充,因而会稳定加在探头的振荡电压。

      第二个问题是对于导电物料,探头绝缘层表面的接地点覆盖了整个物料及挂料区,使有效测量电容扩展到挂料的顶端,这样便产生挂料误差,且导电性越强误差越大。但任何物料都不完全导电的。从电学角度来看,挂料层相当于一个电阻,传感元件被挂料覆盖的部分相当于一条由无数个无穷小的电容和电阻元件组成的传输线。根据数学理论,如果挂料足够长,则挂料的电容和电阻部分的阻抗和容抗数值相等,因此用交流鉴相采样器可以分别测量电容和电阻。测得的总电容相当于C物位+C挂料,再减去与C挂料相等的电阻R,就可以获得物位真实值,从而排除挂料的影响。即 C测量=C物位+C挂料 C物位=C测量-C挂料  =C测量-R

这些多参量的测量,是测量的基础,交流鉴相采样器是实现的手段。由于使用了上述三项技术,使得射频导纳技术在现场应用中展现出非凡的生命力。

更详细内容可参看上面提供的网页。
内容的回复:写的很详细,我还请一个问题,电容式射频导纳液位计在使用中,受不受储罐型状的限制!比如立式和卧式对测量结果有影响吗?我们用在卧式罐上的就是测不准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R(2008-12-31):
探杆要与罐壁形成电容,卧罐截面积是椭圆形,不利于形成电容,再者距离大了也不行,解决办法是另做个类似导波管的东西套在外面,射频真正使用时并没有那么好,有漂移的现象

网友R:
22楼的,探杆绝缘不好,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