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PROFIBUS通讯问题(急)

楼主(2006-08-14):
我遇到一个难题:电脑与PLC的PROFIBUS通讯老是中断,然后又自动联上,中断时间有时长有时短,影响生产.请各位大侠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适当降低波特率,并在线检查掉线故障原因。

楼主:
谢谢如火!我来试试.

网友B:
怎么是降低波特率呢,我认为应该升高才对,当然波特率的大小和川数距离长短有直接关系。
通讯不稳定还可能和通讯电缆有关,试试WAGO的电缆,比一般的要贵,但我觉得值!

网友C:
应该是降低才对

网友D:
你是不是在设站号的时有问题,根据我们在广州本田公司调试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设定站时,必须根据一个公式来计算一下,如果这个值大于理论值就会有这样的现象,总之在设站号时,最好不要把站号设的过大,尽量依次设,不要隔开,还有就是你的波特率最好设500K ,不要设为1.5M.你试一下.

网友E(2011-04-09):
我碰到的问题是:我车间工的PLC与工控机是用PROFIBUS通讯的,某天控机突然出现故障,换了一台备用机上后,却怎么也连接不上?请问高手连接方法?

网友F:
我碰到的问题是:我车间工的PLC与工控机是用PROFIBUS通讯的,某天控机突然出现故障,换了一台备用机上后,却怎么也连接不上?请问高手连接方法?
备用机装的软件和硬件与在用机不兼容,或软件设置不正确,一般备用机在做备用时应先连通后再取下做备用,这样在备用时才不误事.

网友G:
该调高时就调高,该降低就降低,总之,站号,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都必须设置一样,说不定是你PC端的读写串口的程序有问题也可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可以适当降低波特率,并在线检查掉线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