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量单入单出的控制模块?

楼主(2006-08-14):
现需要做一个简单的闭环控制系统,功能是:通过采集传感器的电压信号,分析处理后,生成一个电压驱动信号,驱动直流电机。属于一个模拟量输入、一个模拟量输出,所以用大部分智能模块产品都既贵又浪费。想请教各位高手支个招!谢了!

网友A:
太简单拉,把你输入输出要求贴出来,5分钟给你搞定。
其实像这样的电路,实在是太简单拉,完全用不着去买那些所谓的模块阿板卡阿之类的,实在自己不会设计买一块现成的抄一次你就会做啦,买一块1000元,你自己做最多100元就可以搞定

楼主:
嵌入式之王:广州太远了,我在北京
风清扬西:我现在没有时间去设计,时间比较紧,又是外行。输入是一个流量传感器电压,检测呼吸信号,对呼吸信号波形处理后,生成电机驱动信号,达到呼吸同步控制,请指教!

楼主:
不是简单的电压转换,我还需编程对信号波形进行分析处理。

网友A:
还需要怎么处理?输出跟踪输入变化那是很简单的哦,

楼主:
关键是,我不想开发了,就只是想买个现有产品二次开发一下就行了,你知道相关产品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