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直流电机+驱动器+控制器

楼主(2006-08-14):
求,直流电机+驱动器+控制器,直流电机200w左右,低速,控制器能够自备模拟量单入单出接口,最好是能提供简单的人机接口。联系:bolo1979@bit.edu.cn

网友A:
型号 额定
功率 额定转速 磁场
转速 电枢
电流 励磁功率 电枢回
路电阻 电枢回路电感 磁场
电感 外接
电感 效率 惯量矩 重量
160v 400V 440V
kw r/min r/min A W Ω(20℃) mH H Mh % Kg.m2 kg
Z4-100-1 2.2 1490 3000 17.9 315 1.19 11.2 22 15 67.8 0.044 72

楼主:
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B:
请问楼主是几轴控制?系统是要进口还是国产?成本控制在哪个范围?电机是有刷还是无刷?低速是多低?能否给一个数据?

楼主:
单轴控制,电机国产的就行了,成本控制在3000元以内。我知道步进电机肯定能行,但是由于我不需要很精确的定位,所以考虑价格低廉的直流电机。另外希望控制器也能自备少量的数字量入。希望指点。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应该有很多国产系统可用,而且又是单轴!我可以提供的东西因为集成了直流伺服驱动器,又是多轴,可能大家都不划算!

网友C:
主要看你的要求。如果有定位的要求,就得用直流伺服,价格就不便宜了。如果只是驱动,普通直流电机就行了,成本肯定不会高。至于控制器的选择,你还是根据功能的要求来选;我们根本不直到你要做什么,怎么直到那种便宜的控制器满足你的要求呢。

网友D:
下面引用由老鼠杰利在 2006-8-25 12:02:00 发表的内容:
主要看你的要求。如果有定位的要求,就得用直流伺服,价格就不便宜了。如果只是驱…
--------------------------------------------------------------------------------------------
同意,问题说得不明了

网友E:
不知道搂主想用在何种机械上,看了你的要求,觉的有一套控制系统较为合适.直流有刷伺服驱动器,300W以下电机都可以配。带编码器反馈体积超小。单轴控制器,带原点、2个输出口,3个输入口。如有需要的话,控制器还可扩展I/O口,价格也比较合适。

网友F(2006-10-18):
直线电机,可以告诉我具体的要求吗?
象速度,加速度.负载.环境,行程,推力等!
我这里可以根据你的具体要求选择电机,
如果不是很大峰植电流的话,我们还有一款
驱动+控制,价格比较公道!
如果有意向或者想了解更多,请发邮件
过来哈!
linda-wu@uia-sh.com

网友G(2007-12-03):
我也很想知道你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