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伴热故障求助

楼主(2006-08-14):
我在工艺不锈钢管道上使用了单相恒功率电伴热带,可出现一个奇怪的故障。温控器的说明上有L1与L2端,标明分别连接AC220的L与N。但当我连接完后,温控器工作至指示灯灭,但电伴热端还在工作!(可以检测到电压,感觉到加热)结果导致一段持续加热被烧毁!!但如果我把L1连接AC220的N,L2连接L,则没有问题。温控器起通断控制作用,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咨询专业人士,国产单相温控器的电源连接有没有正负之分?

网友A(2011-12-19):
请登陆我公司网站www.saic99.com

网友B:
要看你的温控器是控制L线还是N线?如果是控制N线则有你说的那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