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JZ7-44的改造!

楼主(2006-08-14):
有谁改造过,JZ7-44的触头,把常闭的改为常开!能说说方法吗?

楼主:
没人搞过?

网友A:
(我理解错了,原话删去)

网友B:
改造JZ7-44的触头,把常闭的改为常开,是不是吃饱了撑着.

网友C:
你把线包那一块整个拆下,掉180度装上,整个状态反一个就成了。要有耐心,小心去干。好多年前做过一次,很好玩的。

楼主:
即使掉换一下,但也不好弄啊!!其实着也是有意义的!比如我在维修的时候,空间很小,那么它就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