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30

楼主(2006-08-14):
电脑可以直接连接PROFACE,30的触摸屏PLC里的程序吗?怎样设置?谢谢回答

网友A:
你说的是通过触摸屏,读取PLC里面的程序吧!
选择三菱协议,如FX协议,GP SET  -->mode settings---->option
----->internal 2 port
搞定

楼主:
老兄,谢谢你的热情回复,不过向老兄这样一连回复三个相同贴的到是少见,有赚取工程师积分的嫌疑,嘿嘿,开玩笑,有兴趣交个朋友吧

网友B:
小平,别在这丢人了,哈哈

网友C:
请问两套软件都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