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 运行过程中死机的问题

楼主(2006-08-14):
高人请指教.
俺们用的是GE90-30的PLC,IFIX 3.5的运行版本正版软件,DELL的服务器,装的是2000专业版本的的操作系统.
控制4个电动碟阀,用专家做的梯度输入数据类型.用的是中间点.从上位写到PLC中.在运行过程中会突然加不了阀门的开度.整个画面停止了.数据写不下去.用的是浮点数据格式的中间量.
会不会是服务器装了2000专业版本的的操作系统所致的呢?望高人指点一二.在次谢谢了.

网友A:
1、是系统问题:通过任务管理器察看系统资源占用情况。
2、ifix本身问题:看ifix占用多少资源。
3、设置断点跟踪专家写入脚本。

楼主:
系统已经重新做过了,点数就100来点,没占用多少东西呀.
咋设置断点跟踪专家呢?望指点.

网友A:
忘了说一点:看看windows系统有没有什么日志。
设置断点的话可以这么做:右键(写操作的按钮)->脚本编辑(进入脚本编辑器)->找到一个调试工具兰(其中有一个是手形的,然后在代码部分设置一个断点)->运行(还是调试工具兰的按钮)
程序就会停在你的断点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