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与485通信程序!急!

楼主(2006-08-14):
各位高手:
小弟在做项目时候发现问题,在三菱FX2N与485通信时候,通信出现问题,
是半双工通信,无通信协议,用的是RS指令, m8002 rs d200 k4 d500 k4
但是在发送数据时候,数据发送和接受同时进行了,小弟实在是没办法,跪求大家能不能
给小弟些指点,只要数据能单独发送和接受就可以了,我用窜口调试软件试的,急啊

网友A:
不对啊,还要加其它程序吧,你的通信格式呢,与什么模块通信,还要用那个M8012吧,就是那个数据发送的特殊继电器啊,一个是发送,一个是接收。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支持:
我的程序是这样写的 用的是FX2N-485BD
ld m8002 mov h0f8f d8120
ld m8002 rs d200 k4 d500
ld x10(发送请求) set m8122
ld m8123(接受完成) mov d500 d600
程序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数据发送和接受同时进行了,我实在没办法!!急啊!!!!!!!!!!!!!!!!!!!!!!!!!!!

网友B:
刚做了个485BD和安川F7的通信
FX2N-485BD是全双工通信的,如果你采用半双工的话,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又出现一种客户要求制作的:两线制4-20mA隔离变送器(输出配电回路方式),请参考!

楼主:
有没有人啊,大家帮帮忙啊!这个项目做好了,以后产量很大,谢谢大家拉!

网友C:
你好,接收完成M8123 ON后,应先把接收的数据传送到其他地址,然后在复位D8123,进入接收等待状态.
LD X10 SET M8122
LD M8123 MPS
BMOV D500 D600 K4 MPP
RST M8123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已经好了,不过我每次数据发送时候还是发送和接受同时进行,不过再接受数据时候就把接受区域更新了,我现在只能让触摸屏延时显示接受区数据,这样写程序太累了,朋友还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码?

楼主:
有没有人啊

楼主:
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怎么办啊,有没有办法让寄存器默认数据进行校验啊

网友D(2013-10-23):
我也试过了,结果和你的相同。
建议更换为fx3u , 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