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暴走

楼主(2006-08-14):
各位高手,我今天在试一台调备,用的是GALIL卡来控制安川的SGDB驱动器,但是出现一种怪现象,不接运动控制卡时,电机是正常的,但是一接上控制卡,电机就开始暴走,但此时我并没有发指令
今天和厂商打了半天的电话,也没有解决,我用的是速度连线方式,共连的10根线,SRVO ON,24V电,地线,速度信号和六根反馈线,不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如果明天不行,我就只有改天位置接线方式了,就是接PLUS正负和方向正负线,但是还要进行速度跟随 ,不知高手们有什么建议

网友A:
这不算什么怪现象,如果一个电话还搞不定这样的问题,说明你选择的厂商是有问题,你其余的电话就不用打了。还是把控制卡连接伺服的步骤好好看看,老老实实一步步照做。

楼主:
还真没有搞定
刘工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多谢
我用的GALIL1842卡

网友A: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给你发过 GALIL 卡连接伺服电机的一般步骤,你一步步照做就是了。

楼主:
是的,不知刘工有没有QQ,
我的是568913781
我好好请教一下

网友A:
我很久以前用过QQ。
同样的内容,再说多少次也不会有什么变化。除非,你能告诉我,按照我写的步骤,进行到哪一步,出现了“步骤”中没有提到的现象。

楼主:
你好,刘工,我今天按你的步骤走了,到了SHX时,应该是X轴ON,此时电机就暴走

楼主:
晚上快下班时,给你打电话了,你很忙,说一会回过来,我又接了几个电话,不知是否错过了,
我今天发现的情况是,断开速度信号线,电机就不动了,速度信号线一接上,电机就暴走,不知如何解决,请刘工指点一下

楼主:
电机暴走时,我从运控制的软件中还能看到电机的实际位置在变,说明我的反馈线接法是正确的

网友A:
能看到实际位置在变,不一定说明反馈线的方向是正确的。
在KP、KI、KD、OF都为零的情况下,如果电机还会暴走,检查一下卡上SMX的跳线拔了没有,MTX是否为1或-1。

网友B:
你应该用的是速度控制方式吧.如果你的卡上有编码器计数方向的参数,那么你改一下.如果没有你只好把伺服到你卡上的编码器反馈线改一下了.(伺服的分频输出到你的卡上的线,PA/-PA,PB/-PB相互交换一下)

楼主:
刘工,上面这位朋友说的不知对不对,我今天把接线方式改成位置方式了,运行基本正常,但是不知高速时有没有问题。
另外,上面这位朋友,你指的是pa+与PA-互换,PB+与PB-互换,还是PA与PB互换呢

网友A:
pa+与PA-互换,PB+与PB-互换,还是PA与PB
这三种方式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是电机类型的问题

网友C:
请教刘岩利刘工:您好!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台55KW萝茨风机,用变频速节能。
变频器在40HZ时,输入电流65A,耗电44度/小时。转到工频时,输入电流105A,耗电50度/小时。我非常困惑。请指教。

网友A:
是电机类型的问题
MTX你设成2了?

楼主:
设成了反向的伺服电机

网友A:
如果只是方向反了,按照我写的 步骤不会让电机暴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