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求助!22个欧姆龙E5CN系列温控器用RS485连线,接上位机监控方案.

楼主(2006-08-14):
求助!22个欧姆龙E5CN系列温控器用RS485连线,接上位机监控方案

网友A:
该表由通讯功能吗?
如果有,再买套组态软件,加上位机,就可以对其监控了。
QQ:329360862/13370269729

网友B:
如果只是接温控仪,又要使用方便的话,可自己写一个scada软件,很好写的。如果不方便写的话,就买套组态软件吧。买台工业计算机即可。当然还要一个或两个232-485的转换器了。

网友C:
你要求助什么,给点开发费,我给你搞定。

楼主:
可以用哪种组态软件?

网友B:
需要帮忙的话,可以联系我,最快的速度帮你搞定!qq:6 972 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