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化
石化行业测温仪表保护套管防腐措施

楼主(2006-08-14):
测温仪表的测量元件一般都是装在保护套管内,再插入工艺管道或设备内,其防腐措施主要是选用相应耐腐材料,根据介质的腐蚀性质作如下选择:
①选用耐腐性能好的金属或合金材料做保护套管,例如钛、钽、铝2钛耐酸钢、镍基合金等;耐高温含硫腐蚀可选用1Cr5Mo或316L
②如果测温元件是热电偶或热电阻,采用贵金属作防腐材料,则可做成铠装式,以节约材料;
③当金属或合金不耐高温腐蚀介质时,可选用石英玻璃作保护套管,可耐温1000℃以上。也可选用刚玉套管,一般用在硫磺炉上。
④也可在普通金属保护套管外面电镀、喷涂、衬胶等,温度在200℃以下可采用涂三氟氯乙烯或聚四氟乙烯,当补涂非金属材料时,涂层不宜太厚,以免影响传热。
在采用防腐措施时,应注意如下几点:
①测温保护管与设备或管道要采用法兰连接,便于防腐和拆装;
②尽量不用传热差的非金属材料保护套管,以免增加测温元件的惰性时间;
③在管道上测量带有颗粒杂质介质时,为了防止保护套管长期受冲刷而损坏,可在温度计前加一挡板,这对采用喷涂法防腐的保护套管更有意义。这种保护在催化装置应用比较好,提升管温度测量增加档板,降低流速直接冲刷套管。

楼主:
随着石化企业加工含硫原油,硫的增多,热偶和热阻保护套管材质选用更为重要.

网友A:
我想问一下
有的已经做成垲装的
为什么还要加保护套管///

楼主:
看介质的温度\压力,是否有腐蚀性,现在大多数热偶是凯装,凯装热偶还是有不少优点,如果一旦损坏没法修复.一般常压,介质不腐蚀,可以不用套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