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SANYO DENKI 山洋伺服系统故障

楼主(2006-08-14):
紧急求救:
     公司有套SANYO DENKI山洋的伺服系统出问题了,按动左移动或者右移动按钮,伺服驱动器显示AL 41,查用户手册系过载。按照手册上的排除方法,驱动器接线端子紧固。另外将负载断开(将伺服电机和齿轮箱分开),再按动左移动或者右移动按钮,还是故障AL 41。因为只有这个一套单独的设备,所以无法从其他相同设备上做试验来判断是什么地方出问题,所以向各位大虾求救,帮我判断一下,该如何处理该问题。

伺服系统相关数据如下:
伺服电机: MODEL: P6OB13150BXS00
            1.5KW     AC200V    6.5A     2000min  WDG. F      IP 67

伺服驱动器:SANYODENKI: QS1A03AA
            INPUT:3相  200-230VAC      50/60HZ        5.8A
                   1相  200-230VAC      50/60HZ         0.2A
            ouput:  3相  0-236V   5.2A

先谢谢各位,请帮忙哦!

网友A:
你是上海阿海法的吧?P60B13150B+QS1A03A,马达输出额定力拒6.1N*M,标配应该是P60B13150B+QS1A05A,输出的额定力拒为7.5N*M,报警确实是过载报警,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出现报警,是不是在使用过程中曾经增加过负载,导致力拒不够,继续使用,马达出现故障?

网友B:
1   P60B13150B+QS1A03A有这个组合,但要在驱动器中输入特殊参数,标准参数中是没有的。马达型号没有设定对会过载报警。
2  请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U-D,V-E,W-F,插头是否松动了
3  您刚刚开始使用?安装联轴器时是否敲击过?编码器光栅盘损坏也可能报这个警。此时马达会飞车

网友C:
你将司服电机从设备上分离后,是否运转时还是显示过载?这时你用手可以转动电机,可能编码器损坏,也可能司服驱动与司服电机的接线有断的。

网友D(2008-05-13):
怎么样在驱动器中输入特殊参数?

网友E(2009-06-12):
伺服的过载不是由电流来检测的而是由编码器加算法,常见的有不同相,可以先确认马达的相序,编码器与马达的不同心,编码器坏,编码器与驱动器的联接不良,当然驱动器坏也比较常见

你可以用示波器手动转动编码器来检查如果你有数据线用三洋的伺服软件也可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