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热网自动监控系统如何选择网络平台?

楼主(2006-08-14):
在热网自动监控系统集成时,如何选择一个运行成本经济,又能满足传输速度的网络平台?ADSL?GPRS?CDMA?SDH?无线工业以太网?哪个更有性价比?

网友A:
我们公司做的项目大部分用的是GPRS的,客户反映很好.
具体案例请访问我公司的网站,上面有案例和方案
www.vcontrol.com.cn
北京威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010-82356272-865   禹菲

网友B:
GPRS在这方面运用的比较成熟
数据传输也很稳定

网友C:
一.从客户端发起通讯有如下优点:
1).GPRS通讯模块 完全采用 数据采集器(RTU)的通讯协议。可以将RTU中内部数据全部传输上来。保证了测量数据的准确性、一致性。同时也减少了上位计算机的运算负担
2).整个通讯过程仅需要一次即可完成(从控制中心发起通讯,需要两次)
3).减少了通讯的故障率
4).减轻了上位计算机的工作负担
5).如果整个 客户端 点数较多,整个系统完成一次刷新的速度大大加快

2.
如前所述,我公司近年来,一直致力于GPRS通讯系统的研发工作,并掌握了多种通讯协议。因为我们承担的工程有近150个终端,并且每年还在增加(最终的终端数量,应在600个以上),所以我们的系统采用:从客户端发起通讯的方式,上位计算机主动下发控制命令。

二、供热远程监控系统的意义
与热电联产相结合的城市集中供热,已不同于较大居民区的集中供热。其的特点是:分布式、集散型、网络化、全开放。为满足对生产过程的调度指挥,需要可靠的数据通讯系统。它一般由公司热网调度指挥中心、热交换站、管网调控点、管网测压点、用户计量遥测等组成。
    城市热网监测管理系统是利用热工测量理论,依据现代通讯、计算机等新技术与供热管网设备有机结合的产物。该系统可实时计量、分析汽、水管路中各种热力参数运行工况,突出了安全、可靠、经济、耐用、维护方便等特点。达到节能、降耗、增效的目的,提供热网质调、量调的科学依据。
它所具有的功能一般包括:数据采集控制功能,数据传输功能,数据显示及分析功能,报警功能,历史数据的存储、检索、查询功能,报表显示及打印功能,遥控功能,网络功能等。

由于GPRS网络覆盖面广,通讯速率高,稳定性好,当供热管网系统组成GPRS通讯网络后,热力供应公司可以通过数据的在线监控较高地提升公司的经营能力。
    ★.随时监控各用户的的流量数据,通过监控总管流量和分户流量,防止管路中的偷、漏水现象。
    ★.随时监控现场仪表的运行情况。
    ★.通过数据,计量管网的管损。
    ★.通过部分节点的压力监测,监控管网的运行状况,对突发的“跑水”做出快速反应。
    ★.数据多部门共享。提高水费收取的合理性。有利于用户的信任。
    ★.通过互联网和短信,单位领导可以随时掌控系统的运行状态。
  ★.当增加热负荷时,迅速判断出管网输送能力是否足够。如何调整设备。
★.历史数据的分析为蒸汽网、水网、换热站的开发、设计、技术改造提供量化依据。
    ★.供热系统属于公共产品,通讯系统的建成,可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反应。提高公共应急能力。

三、监控类型的工艺归纳和工程实例

供热公司所辖的热力管网所涉及的工艺和用户,一般包括如下:
1.热源来自热电联产的电厂,通常热电厂提供的是:过热蒸汽、高温水。供热公司与热电厂之间有贸
   易结算、调峰等问题。一般这里称为“关口”。所涉及的监控点有:
       ★.关口流量、热量、压力、温度等计量问题。体现总共热量、热源品质。
       ★.尖峰换热站。调控整个管网的峰谷。

2.汽水换热站、水水换热站。热能的二次转换,也起到系统隔离的作用。所涉及的监控点有:
       ★.换热站的设备、工艺运行参数
       ★.加入室外温度,以辅助调控。
3.主干网、分枝干网的调节:在一定范围内保证系统的平衡。
4.热用户:汽用户和水用户;企业用户或生活用户 — 热能的结算。

四.GPRS通讯模块 的产品种类
由于我们采用的是从客户端发起通讯的方式(在后面会详细论述)。而这种通讯方式的前提是:GPRS通讯模块采用与数据采集器(RTU)完全一致的通讯协议。在工程实践中,根据我们掌握的多种通讯协议和协议格式,我公司陆续开发了多种GPRS通讯模块。与不同的仪表或系统配合使用。常用的如下:

★  蓝深公司LS-7系列流量仪表 / LS-7J系列热能表:RS485通讯、协议我公司自定并公开

★  国产其他公司流量仪表、热能表:RS485/RS232通讯、协议公开

★  可编程控制器(PLC):MODBUS通讯方式

★  德国 — E+H公司热能表(DXF - 351):特殊的通讯协议

★  欧洲国家生产的热能表(一般用于热水系统):M-BUS通讯方式
下列公司的热能表均具有 M-BUS 通讯方式。我们在工程中均已使用。
◆.丹麦 — 卡姆鲁普(KAMSTRUP)公司
◆.德国 — 真兰(ZENNER)公司:是一家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冷、热水表和热量表的专业生产企业
◆.斯伦贝谢SCHLUMBERGER:总部位于纽约和巴黎,旗下的资源管理服务集团(RMS)为客户提供有效管理资源的方法和服务,主要生产和销售燃气表、电表、水表和热能表,产销量名列世界前茅。
◆.丹麦 — 丹佛斯工业公司DANFOSS(目前已与西门子合并)
◆.德国 — 西门子公司

天津市蓝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RTU(GT60/GT50)
GT50/60(远程)测控终端

适用于各行各业,各种场合中的检测、监测及控制的自动化。其强大的功能使其无论在独立运行中,或组成网络皆能实现常规控制功能。因此具有极高的性能/价格比。
出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极高的可靠性
    ★ 易于掌握
    ★ 便捷的操作
    ★ 丰富的内置集成功能
    ★ 实时特性
    ★ 强劲的通讯能力
    ★ 丰富的扩展模块

性能特点
● 可接入AI/O、DI/O、PI等多种类型的信号,相应配置由用户选定。
● 采用欧式整体插拔接线端子,现场安装和接线非常方便。
   端子:12个插拔式螺钉型端子
  接线:推荐最大接入线径 2.0mm2  多芯导线
● 电源、信号入出口均有保护措施,并与主控电路隔离。
● 屏幕组态,使现场应用简便。
● 具有PID控制。
● 无需编程,通过键盘设置就可实现一般的检测及控制。
● 具有看门狗功能,保证程序正常运行。
● 具有对数据区数据,掉电保护功能。
● 可脱离测控系统以独立工作站运行,也可联网工作。
● 提供一路对外通讯接口。
● 可配接多种通讯设备,实现有线、无线通讯。
● 支持标准的MODBUS RTU/ASCII通讯协议,也可自定义通讯协议。
● 自带电源模块,可直接用220VAC、或24VDC供电。
● 提供隔离的24V电源输出,可用于现场仪表供电。
● 使用温度-40℃~70℃,存储温度-50℃~80℃。带液晶屏产品,0℃以下使用,需要加热装置。
● 独特的掉电保护,用户数据永久存储,彻底消除由于掉电而导致的数据丢失现象。

主要功能
● 最大测控60点的中型一体化设计,接线简便,可直接应用于工业现场。
● 可检测液位、压力、流量、启停状态等信号,控制开关、连续调节、报警等装置。
● 内部配置可选,具有很强的现场适应能力。
● 内含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可满足复杂的控制、通讯需求。
● 针对换热站系统,特别设计了根据时段、室外温度进行调节的节能程序。
● 提供多种通用、专用驱动程序,易于开发应用。
● 可现场/远程在线检测,为测控系统操作、诊断、维护和升级提供了方便。
● 灵活的通讯方式,标准的通讯协议,可方便地组成SCADA系统。
● 工业标准设计,能够工作于各种恶劣环境。
● 内部器件选用优秀的工业级产品,严格的质量检验,提供可靠的质量保证。

主要模板:
      AI 01  :六路标准信号输入,通道之间隔离
      AI 02  :四路热电阻输入,通道之间隔离
      PI 01  :三路脉冲输入,通道之间隔离,自带电源(DC12V、DC24V各一个)
      AO 01 :四路标准信号输出,通道之间隔离

      FO 02 :一路电机伺服信号(含一路反馈输入)
      DI 01  :八路开关量信号输入
      DO 01 :四路继电器输出(AC220V、2A)
      POWER:供电模块
      COMM  :GPRS通讯模块

如果您感兴趣,可以与我联系。我将以前的的案例发给您。
   党毅兵 13802137479      dangyibing@163.com

网友D:
没有技术指标,怎么谈网络?

网友C:
“热网自动监控系统集成”是指你使用的环境(地理条件)。就决定了必须使用无线产品或借助现成的通讯网络。

ADSL?:运行费太贵,对于供热也无此必要。个别点可作补充手段。

CDMA?:与中国移动相比,布局较小,有盲区。这一点要根城市的地理位置。看一下你的周围有多少用133的

SDH?:光纤太贵。

无线工业以太网?:铺设线路的费用使项目不可能完成。

电台:已是边缘化的通讯产品。

答案:对于供热GPRS方式是相对最理想的方式。这些比较不需要高深的技术指标就可说明。

网友D:
to 党毅兵:
很多大型的中心换热站必须用DCS来监控。你了解吗??这样的换热站用GPRS行吗??
我GPRS近万点,比较了解GPRS的特性。别误导别人。

网友C(2008-02-29):
回复 jiuxinf:先生

不好意思,我今天才看到你的“评论”。

1、从目前热电联产的情况来看,大型换热站已很少。一般供热面积在3-10万平米。用 RTU + GPRS 的方式完全可以。
   我们有超过100个换热站的控制和双向数据传输的实例

2、有一种特殊情况是:进行二级换热。这样就需要在首站建立一个大型换热站,我们建过供热面积超过55万平米的。对于这种情况采用“PLC + GPRS”就可以。对于换热站是用DCS,有些大材小用。即要考虑到造价也要考虑到用户后期的维护能力。任何系统系统的原则是:简单可靠实用。我们是工程公司不是设计院。

3、你讲“有近万点”GPRS经验,我最好的估计你仅仅是卖产品的,没有实战经验。我们是为各个热力公司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一个热电公司的“GPRS点数”一般不会超过1000点。全国数北京市的供热面积最大,但是北京市热电公司的情况我还是了解的,在这上争论没有意义。

4、我们解决过的方案
   1)某热电公司:目前400点,50个换热站
   2)某热电公司:目前800点,80个换热站
   3)某自来水公司:目前200点,系统按照5000点设计。
   4).........

5、通过此论坛,希望与同行们共享工程经验,共同提高。

网友E:
现在这块基本使用基于GPRS/CDMA平台数据采集系统。
我们公司是专业数据采集与工业控制系统集成商,在山东的德州、淄博、博山、菏泽等热力公司和发电厂做过很多这样的工程。详情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查询。

公司网址:www.sdxykj.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