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中如何添加新的内存变量和I/O变量?

楼主(2006-08-14):
各位大哥:

    我以前没有用过Intouch软件,只用过国内的一些组态软件。最近帮一个朋友使用Intouch构建一个上位监控系统,下位采用三菱QnA系列PLC,这个系统原先有人做过一部分,但是没有完善。我使用过程中不知道各个变量(包括内存变量和I/O变量等)在哪儿建立,我知道使用DDE方式同PLC连接,但是就不知道如何增加变量,感觉不象组态王或者力控那样直接在左边树形目录里直接添加那样方便。 这个问题可能问得很愚蠢,但是现在很着急,在软件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摸索出来,不得已在这里发贴询问,请各位高手指点。衷心感谢给我提供帮助的人!!!

网友A:
标记名词典
不会添加就看看有关帮助

网友B:
同感,感觉变量的建立和WINCC差太大,一点都不方便,而且变量不能全部以列表的形式在右边生成,不好用

网友C:
感觉很方便,变量记录,报警设置都集中到标记名词典中,设置相当方便。

网友D(2006-11-10):
本人觉得比WINCC 方便多了

网友E:
只要点配置,标记名字典就可以新建了.类型可以你自己来选,还有在左边的下拉列表里你也可以点击标记名字典就可以了

网友F(2007-01-21):
如何使用DDE与PLC连接

网友G(2007-04-03):
在左侧的tree栏目中有一个tamplate项,从这里可以添加新的tag名,以后在添加直接点击已经添加的tag点, 出来tag对话框,点击NEW就可以添加新的tag了很简单。

网友H(2010-07-05):
和组态王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I(2011-11-16):
我刚开始学,还是不太理解,不知如何新建变量?望高手指导

网友J:
我也觉得刚开始就是不知道,而且它的的步骤特多,IFIX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