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pro中求助conmeker程序中MACS配置以前有,最近怎么没有了?

楼主(2006-08-14):
smartpro中求助conmeker程序中MACS配置以前有,最近怎么没有了?
请高手们帮帮俺!谢谢!

网友A:
要不你没有安装目标,要不你就选择了错误的目标设置

楼主:
安装目标有的,目标设置我看下去!谢谢楼上的!

网友B(2006-09-21):
对HOLLYSYS非常感兴趣,据说现在控制系统为MACS 5请问其组态软件和监控软件名称,希望各位工控高手提供学习资料给我,信箱honglizh@126.com

网友C:
不知道
还盼知道原因
我们这边发生过端子板配置自动改变的诡异事件……

网友D(2006-10-31):
以上资料我都有,请加QQ:529797018,互相交流

网友E(2007-11-08):
工程被你加密了,所以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F:
你c盘中安装的目标PCBasedIO中缺少了部分模块的gsd文件,打开工程文件时看提示缺少那类模块的,拷贝加进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