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台安变频器电源故障

楼主(2006-08-14):
我最近接了一台,台安N2(400v2.2kw)的变频器,开关电源不工作,把开关电源修工作以后,5v电压变为12v,12v电压变为30v,24v电压变为50v,把UC3842和tl431换了以后,电压没有变化,请诸位高手指点一下故障在什么地方?

网友A:
1再换过一个UC3842要全新的试一试。不行就

2重点检查开关电源部分的器件,比如之前是否换过一些小贴片。

电阻或者其他的。是否型号大小换的不是很准确。本来是1K的电阻。

用成阻值很小的了。
3开关电源里面是否存在短路现象。触摸3842附近的器件是否有发热很严重的期间。
4把电源部分的电解全部换掉。

如果做了这4步还不行的话。就换板。一定好!

网友B:
把光藕换一下

网友C(2007-05-23):
5V反馈电路故障,请重点检查TL431及其周边的小电阻,还有反馈光耦

网友D:
反馈光耦

网友E:
把5V的滤波电容换了就应该可以了,注意一定要原容量的,不要加大,不要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