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搭配eview触摸屏,PLC是不是双通讯口比较好?

楼主(2006-08-14):
s7-200搭配eview触摸屏,PLC是不是双通讯口比较好?
1个口的话(cpu224),被触摸屏用掉,是不是就不能用笔记本监控运行时的能流状态了。
2个口的话(cpu224xp),一个连触摸屏,一个连笔记本,方便监控。
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A:
两个口用起来是比较方便一些

网友B:
我觉得两个口比较方便,价钱也差不了多少

楼主:
楼上的,cpu224和cpu224xp差了800块呢.

网友C:
我使用的是CPU224XP有两个通讯口,一个用来连接eview触摸屏MT510,另外一个则用来连接电脑编程,调试监控程序的运行,很方便使用。

网友D:
如果不需要组网的话,一个就够用。

网友E:
我使用的是CPU226有两个通讯口,一个用来连接eviewMD304L,另外一个则用来连接电脑编程,调试监控程序的运行,很方便使用。尤其PID自整定时!

网友F:
能省就省点吧。

网友G:
我公司代理eview触摸屏,价格合理,欢迎询价
成都怡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028-85435438 13088055817 朱先生

网友H:
一个就可以了,两个比较奢侈,不过看来楼猪对钱不是很敏感,那就两个吧,反正又不会有副作用/.

网友I:
同意楼上

网友I:
楼主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给我邮件xhlqs@163.com,我会及时给你解决。

网友J:
是这样的!回答完毕!

网友K:
不考虑成本两个,考虑成本一个。
可以用两个口的进行调试,调完后运行时再把程序下到一个口里,给客户用,这样比较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