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伺服的输入电源

楼主(2006-08-15):
象松下、富士等伺服驱动器的输入电源可以是单相/三相200—240v
这里单相容易理解,但三相中200—240V指的是线电压还是相电压?
偶一时有点糊涂了,谁给个回答吧!

楼主:
咋没人理啊
问题虽菜,还是希望回答一下

网友A:
日系电机200V在日本都是3相200V接法,在国内底功率的可以用单相220直接接,但是功率一旦大了单相220根本不行,一般到750W就出现输出功率不足现象。
 我做松下的,010-65546720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楼主:
我国普通三相电都是相电压220V,线电压380V。松下驱动器的这个标量如果是指线电压的话,那它的相电压只有127V了,就不能直接接到工厂的三相电上了,应该加变压器转换。如果指的是相电压,那就可以直接接。我提问的意思是它上面标的200-240V是指的相电压还是线电压?

楼主:
如此说来,用小日本的东西还真麻烦,既然松下A4系列都已国产化了,电源接线还不适合国内的电压。接三相还要变压转换,晕死

网友C:
日系1KW及以上的大都需要变压器.

网友D:
不要怨日本人,这其实是中国人自己的悲哀,还有,谁能告诉我我们自己生产的伺服电机(应该有3-4个牌子的吧)是用多少V电压?比如华中啊,东源啊,台达啊,什么的,可能还有星辰之类的吧,是多少V?

网友E:
下面引用由急切期盼在 2006-8-15 11:22:00 发表的内容:
  我国普通三相电都是相电压220V,线电压380V。松下驱动器的这个标量如果是指线电压的话,那它的相电压只有12…
--------------------------------------------------------------------------------------------
    TO 急切期盼:
    它上面标的200-240V是指的是相电压或线电压均可(220v),
    关于伺服的工作原理,请参阅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