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术语

楼主(2006-08-15):
大家好:请问
dry contact
spst; single pole single throw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应该是干接点和单进单出的意思吧。

网友B(2008-11-01):
我想问一下干接点的具体含义

网友C:
  干接点的定义:
  无源开关;具有闭合和断开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没有极性,可以互换;
  常见的干接点信号有:
  1、各种开关如:限位开关、行程开关、脚踏开关、旋转开关、温度开关、液位开关等;
  2、各种按键;
  3、各种传感器的输出,如:环境动力监控中的传感器:水浸传感器、火灾报警传感器、玻璃破碎、振动、烟雾和凝结传感器;
  4、继电器、干簧管的输出;

网友C:
SPST : single pole single throw  单刀单掷   用在仅需要通断的场合。 两个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