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关于继电器的规格

楼主(2006-08-15):
请问有高手知道继电器的规格是MKZP-1,TD-33PCB的吗?这两种规格都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A:
可能都不是国产型号
国产继电器J打头
TD-33PCB
可能是直接在PCB印刷电路版上安装的,
33是否表示3常开3常闭

网友B:
应该是MK2P-I吧,欧姆龙的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