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菜鸟提问:电压概念疑问?

楼主(2006-08-15):
平常我们所说的三相xxxV,其中xxx指的是相电压还是线电压啊?

楼主:
这个标称法是通用的吗?
我用的松下电机驱动器上标的三相200V-240V,如果是线电压就不能直接用了。日本国内的电压标准和我国不一样吗?

网友A:
日本的电压是单相110V,所以三相线电压就是200了不

网友B:
日本的相电压110V,所以线电压就是187V

网友C:
日本国内的电压标准和我国就是不一样,美国的和我们的也不一样工频都不一样的

网友D:
小日本的相电压110V,线电压是200V。

网友E:
应该是指的线电压

楼主:
日本的单相相电压是110V,按计算三相线电压应该是190啊?
我国的单相电都是直接从三相上拉一根出来,会不会是小日本的三相电和单相电线路上完全分开的啊?

网友F:
小日本的线路质量好,损耗小,小日本的电工又特别怕死,所以用110V的电压。

网友G:
哈哈!
小日本单相电为100V,民用。
工业用电为三相440V和三相220V,三线,没有零线。

网友G:
日本单相为110V。

网友G:
顶
我问了日本的工程师,三相有440V和三相220V两种,没有零线

网友H:
各位大哥美国有零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