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840C报警43号

楼主(2006-08-15):
西门子840C数控系统,开机报警43号:plc-cpu not ready for opration,(plc诊断代码为006F 0400 0300 0400 0100),请各位高手帮忙,如何排除故障。

网友A:
这个报警是DMP地址错误,可通过修改PLC地址配置数据块来判断是那块DMP板的问题,多数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问题找到了,的确是电源的问题,谢谢jonnie回复。我是通过断PLC-CPU的外围接口,来一一判断的,直到PLC的诊断代码与报警的一致。最终是手持按钮有问题,查其分配板的24V电源没有。不知您说的“可通过修改PLC地址配置数据块来判断”是怎么操作,看来您对此很熟悉,能否详细说明,多谢指导, adan69@sina.com.

网友A:
呵呵,问题解决了就好,恭喜!
PLC地址配置是存放在一个指定的数据块中,可察看PLC机床数据,确定是那个数据块,然后修改I/O地址配置,也就是在配置表中删掉部分I/O模块,然后看报不报警,逐步确定是哪部分I/O模块引起的报警,这种做法比较繁琐,实际维修中不一定采用,向你采用的也是可行的,但如果出问题的是机床操作面板或某一块输入/输出模块,他们在PLC-CPU上通常只占用一个接口,有时候判断起来就困难一些。

楼主:
回复jionnie
   您好,很高兴认识您,谢谢您在百忙之中给我回复;我主要是在工厂里,从事机床维修和改造工作,真心希望能认识您。

网友B(2008-04-13):
德国威图控制柜用西门子840C系统,有谁会用?

面板 6FC5103-0AB01-0AA2

PLC:6FC5110-BB01-0AA2

CPU:6FC5110-CB01-0AA0

输出:6FC5110-BA01-0AA0

6sn1145 6sn1123 6sn1108 和马达

都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西门子880M,报警号43  PLC -CPU  FAULT,在更换完电池后,即报警。PLC-CPU主板上的指示灯亮(一绿一红,说明硬件是好的),用S5的编程软件重新传PLC程序即好。

楼主:
我来解释“PLC地址配置是存放在一个指定的数据块中,可察看PLC机床数据,确定是那个数据块,然后修改I/O地址配置,也就是在配置表中删掉部分I/O模块,然后看报不报警,逐步确定是哪部分I/O模块引起的报警”的具体操作方法:diagnosis---star up------machine data------plc md------I/O  device setting-------DMP configor(94--97的参数分别改为-1,即屏蔽该站点,同时也用终端插头封堵该站,逐一屏蔽站点,看是那一个站点引起的报警)

网友C:
刚好遇到同样问题,参考一下!

网友D:
各位大哥,我也遇见一个问题,麻烦帮我看看!谢谢啦!

西门子840C数控系统,开机报警43号:plc-cpu not ready for opration,(plc诊断代码为004E 0000 0000 0000 0000),这台机床原先的PLC程序丢了,厂家给传了份类似机床的程序后还能运行,但是做了一个普通复位后就出现了现在的情况,谢谢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E:
您好:

     我联系您一下吗.我们会有合作的机会.

      请问您电话:

网友D:
我的QQ号是:170720779

邮箱是:skyblue1983@163.com

把你的联系方式发到上面,我与您联系吧!

网友E:
本人的43号报警终于解决了.

解决办法是:分别封掉DMP模块.感谢楼上的详细讲解.

本人对840C一点也不熟.打西门子热线他们说要到现场检测.收费.还说要专业技术人员才行.本人搞这么多年系统了,不知自己够不够专业.要是本人一点不懂蒙一蒙也就算了.

要是真能开发出数控系统来也行.本人佩服.都是搞应用的.是被鬼子赶着走的.忠告那些人自爱吧!

网友F:
西门子840C系统+ET200分布式PLC,现出现43号CNC报警PLC-CPU NOT READY FOR OPREATION
PLC报警内容如下:0047 0064 0000 0000
0047的含义 :I/O Configuration:multiple addressing inpiuts
0064的含义:byte number(BCD FORMAT)
从字面上看好像是I/O配置里地址定义有重复冲突。请各位高手给个建议

网友G(2008-07-17):
西门子840C数控系统,开机报警43号:plc-cpu not ready for opration,(plc诊断代码为00B1 0401 0A00 0000 0000),请各位高手帮忙,如何排除故障。

网友G:
西门子840C数控系统,运行中43号报警:plc-cpu not ready for opration,(plc诊断代码为00B1 0401 0A00 0000 0000),停机,下电,再上电几个小时或更短时间43号再次出。.请各位高手帮忙,如何排除故障。

网友H:
840c如何将PLC传到电脑里

qwtjhtjh@163.com

楼主:
B0, B1 F0000

F0000                                 Error number B0/B1
F0001                                    I/O type identifier

F0002                                    01: Centralized I/O devices, TPx, LPx
                                               03: 16-bit link
                                               04: DM

F0003                                  0I or 0Q identifier inputs/outputs
                                               Byte number (BCD format) ++)
                                               In compact terminal blocks, it is not possible to enter the individually
                                               defective module in the error fine coding (the terminal block always fails as a
                                               complete unit); i.e. the first defective byte (the byte with the lowest address)
                                               found in the image is always the one given in the error fine coding. If the
                                               terminals are mixed (inputs and outputs), this is always an input byte.

楼主:
plc诊断代码为004E 0000 0000 0000 0000

4E:  System parameters: Incorrect MC5 time (programmer cannot be used for diagnosis in PLC)

可能是PLC参数不对,重传安装

网友I(2009-07-25):
西门子GM150报警F30100.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I:
西门子GM150报警F30100.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J(2009-11-04):
西门子850数控系统,频繁出现报警43号,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K:
我的机床840c系统43报警一个月了。频繁。烦啊。怎么办?哪位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E(2009-12-09):
我经过好长时间才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L:
840D系统出现700111报警,在往刀库送刀时出现 FAULT  DUROING  LOADING VARIABLES(FB2 IN FB113).

希望专家指点,谢谢!

网友M(2012-07-24):
西门子840C数控系统,开机报警43号:plc-cpu not ready for opration,(plc诊断代码为006F 0400 0300 1500 0100),请各位兄弟帮忙,如何排除故障。

网友N(2012-11-24):
请高手指点:840C 出现43报警 0049 0400 0E00 1400 000,PLC做复位后 仍43报警0052 0000 0000 0000 0000

网友(2013-11-19):
西门子840C系统,PLC是135WD的,现在的现象是PLC红灯与绿灯常亮,MMC板的7段显示为7,显示器也没有显示(无光),SCB板上的电池没有电了(0.3V左右,应该是9V),怎么办?哪位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O(2015-08-08):
引用 网友A:
这个报警是DMP地址错误,可通过修改PLC地址配置数据块来判断是那块DMP板的问题,多数是电源的问题。

你好!我有一台机床840c系统,数据恢复遇到困难,想请教你,方便的话给个电话,我的电话18602774866

网友P(2020-08-03):
诊断代码在哪里可以看得,然后代码对应的plc点怎么看,哪位高手指导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Q(2021-04-18):
这种问题一般在电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