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教:高压滤波变压器的问题,急

楼主(2006-08-15):
请教高手: 本人想请教一下,滤波变频器对谐波治理有没有效果.如果有,是在什么情况下.如果没有,那么滤波变压器的是使用在什么场合,与变频设备或变频器有没有关系.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滤波变频器对谐波治理”,到底是变频器还是变压器?
我看到的滤波器就是滤波器,不懂滤波变压器/变频器是甚么?
滤波器肯定是有用的,出口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的设备都要求加装滤波设备,还要通过EMC等测试!

楼主:
不好意思.我大错了一个字.是滤波变压器.滤波变压器是从20KV到380V. 该变压器的负载全部为变频设备.我在变频器的进线侧和出线侧都增加有电抗器, 来消除每个回路的谐波.请问这样的工况下, 有没有必要使用滤波变压器.如果没有必要,我可不可以把该变压器和其他的变压器使用相同的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