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在电缆桥架上的层次安排

楼主(2006-08-15):
感谢boncon提供,由工控网整理。

1. 电缆桥架层次排列应是弱电流控制电缆在最上层,接着是一般空子电缆,低压动力电缆、高压动力电缆依次往下排列.这种排列有利于屏蔽干扰、电力电缆冷却、便于施工.
2. 各层电缆桥架层间的距离为:
          控制电缆≥200mm
          动力电缆≥300mm
          机械化敷设电缆≥400mm
注意事项:
1. XQJ型电缆桥架装置的最大载荷、支撑间距应小于允许载荷和支撑跨距.
2. 选择电缆桥架的宽度时应留有一定的备用空位,以便为今后增添电缆用.
3. 当电力电缆和控制电缆较少时,可用一电缆桥架安装,但中间要用隔板将电力电缆和控制电缆隔开敷设.
4. 电缆桥架水平敷设时,桥架之间的连接接头应尽量设置在跨距的1/4左右处.水平走向的电缆每隔2米左右固定一下,垂直走向的电缆每个1.5米左右固定一下.
5. 电缆桥架庄子应有可靠接地.如距离的电缆桥架每隔30-50米接地一次.本厂各连接板的电阻值均小于3×10-4 欧,可保安全使用.
6. 电缆桥架装置除需屏蔽装保护罩外,在室外安装时应在其顶层加装保护罩,防止日晒、雨淋.对如需焊接安装时,焊接四周的焊缝厚度不得小于母材的厚度,焊口必须防腐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