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计为什么老是不准

楼主(2006-08-15):
为什么我们公司的液位计总是不准,具体现象就是调好量程跟零点以后、过几天可能又不准了,又需要祧下量程,零点,这样老是隔几天一调,有些已经调的量程或者零点都不管用了,请高手指点下,是我们调的方法不对,还是咋的,
我们把液位计探头拿出来,然后调零点到输出4毫安,然后看多高液位调到相应输出电压,当时准了,以后几天可能就又不准确

网友A:
你描述的要详细点!目前你的描述谁帮不了你

比方:测量的什么液体介质 具体工况到底如何 容器形状如何 温度变化如何 介质特性如何 用的什么测量仪表 谁家生产的,供应商进行了什么服务。。。。。。

网友B:
说明详细点,例如是哪种类型的等等。

网友C:
对啊

最好描述清楚一点,测量什么介质,介质温度变化怎么样

把工况描述以下

再有是那家的产品,他们怎么给你提供服务的

我们是专业生产压力变送器和液位计,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沟通一下

0755-26718900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jiangyuan.com.cn

网友D:
真不好说,详细点行吗?

网友E:
由楼主的描述很可能是:
用投入式扩散压力变送器
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买了劣质的产品了
在温漂方面没做好
通常这种情况下只有更换性能稳定的产品了。

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些产品:
http://www.fbtc.com.cn/Product.asp?BigClassName=现场仪表类(一次仪表)&SmallClassName=物位计系列
或投入式:http://www.fbtc.com.cn/ArticleShow.asp?ArticleID=155

楼主:
我们用的应该是电容式的,
测量的有很多都是清水
清水都是这样的

网友F:
说明详细点,例如是哪种类型测的是什么介质啊等等。

网友G:
是静压式的吗?可能是导气管堵了,剪掉一段试试.

网友H:
发回厂家换货,最快解决方式

网友I:
先肯定你的液位计的型号与类型.'
先看自己的设置.
再看看你的接地问题.
另外看一下液位变送器的使用温度,
然后就脱离工况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