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关于酒精计量的方案

楼主(2006-08-15):
求助:关于酒精计量的方案。现在所用的方法无法精确测量及装车,需要精度较高的硬件及软件来协助实现。但涉及标定的问题。不过先要方案选择。

网友A:
到底是测量不准还是装车不准
测量不准很有可能是流量计的选型和设定问题
如果仅是装车不准就是累计流量的控制问题了
我已在后台给你留言
方便的话联系我

网友B:
你好!我是在河南做流量的,希望能与你合作。不知所测量程范围是多少?

网友C:
欢迎你加入化工仪表维护论坛:24462942

网友C:
兄弟
把你的问题说清楚一点好么
一楼的讲的没错 到底是哪个地方出问题啊

网友D:
关于计量和装车的问题,不能完全单独用流量计是否准来判定的。酒精的测量应该不是很困难,但经验表明最好不要用容积式的。因为这种低黏度易挥发的物质测量起来不怎么准(但也取决于你所选的品牌的工艺水平,也有能做好的)。装车的话还要涉及到你的多段控制阀和批量控制器的问题,一般来说你可以通过调节批量控制器的装车的前置量来控制多段阀的开关时间,调节你装车的精度。就算流量计有较大的偏差,只要重复性好,利用出库的地磅配合调节也可以达到很好的装车精度。所以建议你要多方面去考虑原因

网友E(2006-09-21):
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QQ23251461
WANGXUE0529@163.COM

网友F:
如果不考虑价钱的因素,可以首先考虑埃默生公司的科氏力质量流量计。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考虑价钱的话,就不要再考虑计量的精度了。

网友D:
汪工的说法是否片面了一些呢,流量计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装车的精度是个系统的问题,应该是个整体.质量流量计的确是个好东西,但不能说用了就精度一定好!只要所选的设备合适,匹配性能好做不管是一般装车还是计量都可以达到很好的精度的

网友G:
这个东西不是单纯选择流量计加切断阀就可以解决好。
有成熟的产品“自动装车仪”,功能很全,带与管理数据库接口的,油库里用得很多。
标定是很麻烦,在我所知道的油库标定还是采用人工称重的最原始方式。各方条件具备情况下,标定一个装车仪要一到二天左右,如果大型油库,100个车位,天啊,这笔费用如果没有报价,你准备亏吧。

网友H(2007-04-29):
装车要涉及到多段控制阀和批量控制器的问题,再加上高精度流量计

网友I:
酒精计量,不光有流量的问题还有浓度,作为装车,温度对流量的影响也要考虑

网友J(2007-05-29):
浓度顶下来的话 我感觉用体积流量的好或者质量的
电磁的不是很OK